[原创] 小菜鸟关于抽样信号恢复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5-05):
本人大四,在做毕设,遇到一个问题。

我的题目是做一个数字滤波器,modelsim仿真已经通过了,打算把外围电路做上跑来看看,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我的想法是这样,用AD芯片把正弦信号抽样同时数字化送入数字滤波器,然后把结果送回DA芯片中输出,仿真之后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虽然DA可以将数字信号还原为模拟信号,但是却同样是离散的抽样信号。

我翻了一下理论,意识到这是因为这个信号其实是一个被抽样信号调制了的信号,如果要把抽样信号还原就必须再加一个低通滤波器.....总感觉白做了个数字的,最后还得做个模拟的....

我想问一下,真实的数字滤波器应用场合,通常是如何将数字结果转换为模拟信号的?难道都只能再做一个模拟滤波器吗??

楼主:
在线等高手作答

网友:
1.你为什么来应聘这份工作?
  答:以前俺是一只迷途的骡子,现在可算找到组织了。   2.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招聘这个职位的呢?
  答:一个合格的员工除了要有骡子般的身体以外,还必须有猎狗一样的嗅觉。
  3.我们为什么要聘你呢?
  答:俺吃的少,拉的多。
  4.你认为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答:像骡子一样吃苦,像工蜂一样耐劳,像猎狗一样忠诚。
  5.你认为你自己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答:除了干活就是个白痴。
  6.你最喜欢的大学课程是什么?
  答:《畜牧学》和《马屁学》。《畜牧学》让俺体会到什么是生产力,《马屁学》让俺理解到什么是生产关系,受益匪浅。
  7.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答:表率作用,让所有员工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全世界都羡慕俺。
  8.你对薪金有什么期望呢?
  答:俺属奶牛型――吃的是草,挤的出来的奶。
  9.除了工资,还有什么福利最吸引你?
  答:加班!――谁跟俺提钱俺跟谁急!
  10.你对加班有什么看法?
  答:加班可以延年益寿,加班有利于健康,俺不加班就上吐下泄头昏脑涨外加抽筋,加班可以减肥(美容),加班可以缓解交通压力,加班有利于计划生育(有利于世界和平)……
  11.你怎样赢得顾客?
  答:A嘴巴能把稻草说成金条;B脸皮象城墙一样厚;C心像锅底一样黑;D手像芥末一样辣。
  12.你如何看待忠诚?
  答:俺是老板的一条狗,守在公司大门口,他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咬几口。
  13.最能概括你自己的一句话是什么?
  答:千万不要把俺当人!
  14.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认识?
  答:基本上尽善尽美,只是管理上有个小小的纰漏:俺曾经冒充贵公司推销员,睁了十几万元,居能没有人发现。
  15.人才阿!除此以外,你有过什么前科?
  答:吃喝****赌抽,坑蒙拐骗偷,踢寡妇门,掏祖宗坟,基本上就没有了。
  16.稀缺人才!那么你有过什么职场业绩?
  答:俺曾经将一只臭了一个月的烤鸭卖给一个老头,又卖给了他一批假药,还卖给了他一副棺材,最后,他死的时候还给了俺一大笔遗产――不好意思!
  17.经典案例!可以写进“MBA”教案。你心目中的偶像是谁啊?
  答:以前是和(砷)老总,周(扒皮)老总,黄(世仁)老总,南(霸天)老总,葛(朗台)老总,现在是咱们X老总。
  18.你最大的理想是什么?
  答:回到奴隶社会,找到自我。
  19.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答:只有工作狂才能生存。
  20.你如何看待要向你年轻的上司汇报工作呢?
  答:那是俺的福分――俺是属孙子的,他们人小,可长在辈分上。
  21.你能把过去的工作做的更好吗?
  答:当能,以为俺一直在挑战自我,过去俺每天工作十四小时,现在俺的目标是每天工作十八小时。
  22.总体而言,你认为一个合格的员工应该具备那些素质?
  答:骡子般的体魄和耐性,狗一样的嗅觉和忠诚,狼一样的进取心,还有蜗牛般的食欲。
  23.当工作需要你贡献****是,你如何面对?
  答:嘻!有这么好的差事也不早点告诉人家!俺还处于“联想”向“奔腾”的过度阶段――百分之一百的“罐装货”。什么?“罐装货”您不懂,嗨,就是没有开封,外表冷漠,内心狂热的那种。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是有句名言来着:“刀儿不磨要生锈,脑子不用要落后”。
  24.你的身体状况如何?有什么疾病史没有?
  答:就要看和谁比了,和骡子比要强一些,和恐龙比可能要略差一点。其他毛病一概没有――斗胆问一句:工作狂算不算病?
  25.作为被面试者,请给我们打一下分。
  答(羞羞答答扭扭怩怩):您沉鱼落雁羞花闭月倾国过倾城国色天香比贵妃风韵比貂禅苗条比西施味香比昭君貌美――缺点是,回头率太高,容易引起交通隐患。(对女考官

选至:    电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