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fb的仿真

楼主(2010-05-05):
如图,这个电路的cmfb要怎么仿真,最好有详细的说明,谢谢

网友:
CMFB环路不全,再顶也枉然。

楼主:
反馈环路如下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CMFB是做什麼的, 就是把放大器的 DIFFERENTIAL OUTPUT 的 COMMON MODE 都在 VCM, 那就很簡單了, 像上面朋友所說的, 跑個 TRAN 看看, 首先把CMFB 加到 OPAMP, 然後弄一個 SAMPLE AND HOLD CIRCUIT , 那些看 RAZAVI 就有了. 然後看你OPAMP 輸出的COMMON MODE 是不是在VCM, 亦就是 (V0+ + V0-) /2 = VCM0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CMFB是做什麼的, 就是把放大器的 DIFFERENTIAL OUTPUT 的 COMMON MODE 都在 VCM, 那就很簡單了, 像上面朋友所說的, 跑個 TRAN 看看, 首先把CMFB 加到 OPAMP, 然後弄一個 SAMPLE AND HOLD CIRCUIT , 那些 ...
引用 网友A:

兄台在HK?

网友(2010-10-15):
我想知道开关电容形式的CMFB,有没有像线性的那样,需要仿相位裕度什么的呢?

网友:
把SC-CMFB加到OTA 上,仿真瞬态,看在多少时间内能够达到稳定需求的VCM的精度范围内
这个电路的作用原理大概是这样:
将第i个周期的中的共模信号,和准确的参考电压VCM,将差值反映到Vfb上,对SC的电流充电或者是放电,
OTA的共模电平无限逼近VCM,时间越长,精度越高。

下面这篇论文对这个电路的分析很详细
Analysis of switched-capacitor common-mode feedback circuit.pdf (552.88 KB , 下载次数: 115 )

网友(2011-01-02):
回复 网友B:

Pst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4-04-08):
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分享!正在研究CMFB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