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pad里面的high-volt tolerant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5-05):
是新手,刚刚接触PAD,我看有的IO pad介绍里面有“high-volt tolerant”这个内容,“high-volt tolerant” 是什么意思?
     是说这个IO pad可以在PAD端的电压很高的情况下也能正常工作还是说PAD端的电压的变化范围可以很大?
    谢谢!!!

网友:
IO PAD里的ESD保护电路

网友:
有些pad可以支持高电压。就是你所说的第一种意思。

网友(2011-05-20):
应该是说这个pad在该忍受电压上也可以正常工作,一般这个忍受电压都比实际电压大

网友(2011-06-20):
正常工作在3.3v,但是5v-tolerance,意味着5v也能工作

网友(2015-05-08):
PAD 上可以接受比电源电压稍高的信号  比如3.3V的可以接受峰值是5V的信号 这里要强调的是信号  不是直流电压

网友:
对,也就高一点而已,

网友(2015-09-24):
我在一般foundry提供的io library里都没用看到这种io cell
请问是哪家foundry可以提供?

网友:
文档里面不是写了么,通常是可以容纳高一些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