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启动有点问题。

楼主(2010-05-05):
# shell for .bashrc
##假设   scl安装在/usr/synopsys/scl.10.9.3下面
##      IC Compiler安装在/usr/synopsys/icc2005下面
##      TerraMax安装在/usr/synopsys/tetramax2007下面
##      license位于/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

export SYNOPSYS="/usr/synopsys/tetramax2007"
export SYNOPSYS="/usr/synopsys/Z-2007.03-SP5:"$SYNOPSYS
export SYNOPSYS_TMAX="/usr/synopsys/tetramax2007"

export PATH="/usr/synopsys/scl.10.9.3/linux/bin:"$PATH
export PATH="/usr/synopsys/tetramax2007/linux/syn/bin:/usr/synopsys/tetramax2007/bin:"$PATH
export PATH="/usr/synopsys/Z-2007.03-SP5/bin:"$PATH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wzc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alias ssss="sssverify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alias lmli2="/usr/synopsys/scl.10.9.3/linux/bin/lmgrd -c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 ~/syn_lic.log"
alias lmst3="/usr/synopsys/scl.10.9.3/linux/bin/lmstat –c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 for tetramax
alias tm="tmax32"
alias tmg="tmax -gui"

alias dc="dc_shell"
alias dv="design_vision"

#############
可以启动dv不能启动dc,这个为什么呀

网友:
dc不能启动的错误信息?贴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  dc启动  ########################
wangzecheng@wzc:~$ dc
grep: /etc/redhat-release: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DC Professional (TM)
                           DC Expert (TM)
                            DC Ultra (TM)
                       FloorPlan Manager (TM)
                          HDL Compiler (TM)
                         VHDL Compiler (TM)
                        Library Compiler (TM)
                      DesignWare Developer (TM)
                          DFT Compiler (TM)
                            BSD Compiler
                         Power Compiler (TM)

           Version Z-2007.03-SP5 for linux -- Oct 16, 2007
              Copyright (c) 1988-2007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The above trademark notice does not imply that you are licensed to use
all of the listed products. You are licensed to use only those products
for which you have lawfully obtained a valid license key.

Error: For optimal performance an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latest enhancements and capabilities in Synopsys synthesis products,
we recommend the use of XG mode. XG mode is available in Tcl only.
DCSH mode will not be supported in future releases.

Information: If you want to use dc_shell in DCSH mode, please use
dc_shell -db_mode -dcsh_mod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go to http://solvnet.synopsys.com

##########   启动dc_shell-t  ####################
wangzecheng@wzc:~$ dc_shell-t
grep: /etc/redhat-release: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DC Professional (TM)
                           DC Expert (TM)
                            DC Ultra (TM)
                       FloorPlan Manager (TM)
                          HDL Compiler (TM)
                         VHDL Compiler (TM)
                        Library Compiler (TM)
                      DesignWare Developer (TM)
                          DFT Compiler (TM)
                            BSD Compiler
                         Power Compiler (TM)

           Version Z-2007.03-SP5 for linux -- Oct 16, 2007
              Copyright (c) 1988-2007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The above trademark notice does not imply that you are licensed to use
all of the listed products. You are licensed to use only those products
for which you have lawfully obtained a valid license key.

Initializing...
Starting shell in XG mode...
dc_shell-xg-t>

#####  dv启动   我用的是debian5.03   ##############
grep: /etc/redhat-release: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DC Professional (TM)
                           DC Expert (TM)
                            DC Ultra (TM)
                       FloorPlan Manager (TM)
                          HDL Compiler (TM)
                         VHDL Compiler (TM)
                        Library Compiler (TM)
                      DesignWare Developer (TM)
                          DFT Compiler (TM)
                            BSD Compiler
                         Power Compiler (TM)

           Version Z-2007.03-SP5 for linux -- Oct 16, 2007
              Copyright (c) 1988-2007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The above trademark notice does not imply that you are licensed to use
all of the listed products. You are licensed to use only those products
for which you have lawfully obtained a valid license key.

Initializing...
Starting shell in XG mode...
design_vision-xg-t> design_vision-xg-t>

#################################################

#####  .bashrc 关于synopsys的    ###################
export SYNOPSYS="/usr/synopsys/tetramax2007"
export SYNOPSYS="/usr/synopsys/Z-2007.03-SP5:"$SYNOPSYS
export SYNOPSYS_TMAX="/usr/synopsys/tetramax2007"

export PATH="/usr/synopsys/scl.10.9.3/linux/bin:"$PATH
export PATH="/usr/synopsys/tetramax2007/linux/syn/bin:/usr/synopsys/tetramax2007/bin:"$PATH
export PATH="/usr/synopsys/Z-2007.03-SP5/bin:"$PATH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alias ssss="sssverify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alias lmli2="/usr/synopsys/scl.10.9.3/linux/bin/lmgrd -c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 ~/syn_lic.log"
alias lmst3="/usr/synopsys/scl.10.9.3/linux/bin/lmstat –c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 for tetramax
alias tm="tmax32"
alias tmg="tmax -gui"

alias dc="dc_shell"
alias dv="design_vision"

网友(2010-08-13):
不知道啊

网友(2019-12-12):
请教下怎么把Library Compile集成在dc_shell里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