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连接待测试模块的内部信号到ILA观察?

楼主(2010-05-05):
我用CORE Generator的方式分别生成了ICONVIOILA三个核,如图1所示。
右下角蓝色的A模块是我打算在线调试的模块。现在我想用VIO核提供A模块的端口信号,而用ILA核来观察A模块的内部信号。
我的理解是:新建一个顶层测试文件,分别例化ICONVIOILA三个核和待测试的模块A,然后作必要的信号映射。然而通过例化,对外可见的只有模块A的端口信号,我怎样才能将模块A的内部信号连接到ILA核进行观察呢?

楼主:
以前用chipscope都是用Core Inserter的方式插入chipscope核的,可以通过下图所示的图形界面直接连接待观察的内部信号,现在想用VIO核,而VIO核不支持Core Inserter的方式,所以只好用CORE Generator的方式了,而这种方式需要自己修改HDL代码建立连接关系,所以就不知道怎样去连接待观察的内部信号了,向用过该方式的高手求助!!

网友(2016-03-18):
问下楼主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实在是烦透了一个个的往外拉,层级多的要烦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