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 语法 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0-05-05):
verilog 语句中,在generate语句中,实例化时,module的名字和实例化名字中间加“#(parameter)” 是怎么回事???  谢谢了!!!例如:
dff #(parameter) unit(.clk(clk),.en(en)....);

网友:
是不是修改参数,通常是这么用的,就是在module里定义的参数。在其他的文件里实例这个module是可以通过#(parameters)修改已经定义的参数。

网友:
Verilog中generate用法

generate可以用for,case,if。其中,generate实例化多个器件很简洁。

generate

  genvar j ;

  for(j=0;j<=INST_NUM;j=j+1)

    begin : inst

      dff #(PARAMETER) unit(.clk(clk),

                                               .ena(ena),

                                                .in(in),

                                                 .out(out)

                                                ) ;

end

endgenerate

1,genvar后面的for,变量必须是genvar变量;generate+if,不如`ifdef `else `endif

2,for里必须有begin,哪怕只有一句

3,begin必须有名称,原因见4

4,这里例化的模块名称是inst[j].unit

5,generate语句可以看作是标准化为块的综合指令

网友:
例化中的参数传递。

网友:
同上。最简单的例子就是1个dff拼成n-bit register或者两个半加练成一个全加

网友:
修改参数,通常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