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后仿NF恶化严重

楼主(2010-05-05):
各位大侠,小弟用SMIC0.18RF工艺做的2.4GLNA用spectre前仿时1.9dB的NF,可是后仿增到了3.9dB,版图优化了好多次都不见减少,RF信号走线最短途径,顶层金属,前仿无理想模型都是PDK给的,后仿怎么差这么多。。。怎么找是哪里引起的呢? 谢谢了!

网友:
S11变差了吧!要不就是RF器件重复提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