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mpc8245的SDRAM测试

楼主(2010-05-06):
请教mpc8245的SDRAM测试系统采用mpc8245+单片MT48LC8M32B2,采用单片sdram不是mpc8245手册的推荐方法,但是硬件已经做好了,没办法改了。
现在的问题是:
用visionclick通过jtag连接mpc8245正确,通过jtag口对sdram读写也正确。
把程序下载到sdram上,也没问题。就是不能运行程序,一条指令也不能运行。
奇怪的是重新加电,则有可能能正常运行程序,一切正常。10次加电有1次是正常的。
我把mpc8245上电的配置都检查了,也把复位时间加长了很多,情况还是没有改善。
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0-08-09):
是不是入口地址不对?

网友(2011-04-10):
感觉是调试方法问题,操作系统固化到板子上,如果系统能起来,运行程序肯定没问题

网友:
可看看调试过程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