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mips的jal指令的返回值设成PC+8而不是PC+4?

楼主(2010-05-06):
为什么mips的jal指令的返回值设成PC+8而不是PC+4?

网友:
是返回地址吗?
因为紧随调用指令后下一条指令是调用指令的延迟槽。不知这样回答对不对??

网友:
不是PC+4?

网友(2010-06-21):
就是,随后的是返回延迟槽,加载和跳转指令都是这样的

网友:
因为PC+4这条指令在delay slot里面,jal执行后紧接着执行了PC+4这条指令,然后才执行跳转后的指令的,所以是PC+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