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放大器的静态电流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0-05-06):
也就是Iq,我看一些文章有得定义为 输入电流-输出电流。
有得定义为没有输入信号时的工作电流
请问哪个是对的呢?

网友:
第一个闻所未闻。

网友:
你说的Iq表示“输入电流-输出电流”,意思是说某一具体静态电流Iq=输入电流-输出电流吧。

楼主:
你好,能说清楚点么?

网友:
偏置电流的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就是这个图吧,定义的这个电流Iq只是定义了一个电流符号,你也可以写成Ir,Is,It...,指的是此处的静态电流,而真正的静态电流的定义是直流偏置电流,也就是没有输入信号时的工作电流。

OH,MY GOD!

楼主:
看来前辈研究过这个论文啊,我就是要做这个电路的,能联系不?QQ172705224

网友(2010-07-28):
应该就是指没有输入信号的直流工作点时候的电流!

网友(2010-10-14):
很好的帖子啊,遇到这个问题,我也查了查模电书,确实如6楼的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