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水线adc最后一级比较器阈值电平求助

楼主(2010-05-06):
流水线ADC最后一级为2位flash adc,但不同论文里,3个比较器的阈值电平居然有不同的版本,特此求助确认,谢谢!

网友:
你把问题说清楚嘛!比如:
哪篇论文里是什么样,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但是为什么他们又是这样?我想知道究竟是不是这个样,还是这个样和哪个样都是一个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有的论文中阈值电平为-vref/4 +vref/4 和vref/2,还有的说-vref/2 0和vref/2,因此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如有的论文中阈值电平为-vref/4 +vref/4 和vref/2,还有的说-vref/2 0和vref/2,因此求助
引用 楼主:

+3vref/4, +vref/2, +vref/4,比较靠谱吧。也就是和后面的那种一个意思。

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
第一个是什么原理,不懂。。。

2# abcsilicon
比如有的论文中阈值电平为-vref/4 +vref/4 和vref/2,还有的说-vref/2 0和vref/2,因此求助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回帖更迷惑。。。。。。。。。

楼主:
+3vref/4, +vref/2, +vref/4,比较靠谱吧。也就是和后面的那种一个意思。

你再仔细看看。
引用 网友B:

同意 关键是Vref到底指的是vpp还是amp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如有的论文中阈值电平为-vref/4 +vref/4 和vref/2,还有的说-vref/2 0和vref/2,因此求助
引用 楼主:

明显是后者,因为最后一级不需要校正,是纯flash结构的ADC。

楼主:
明显是后者,因为最后一级不需要校正,是纯flash结构的ADC。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前者是在前级flash结构中采用的比较电平?1.5bit的吗?

网友C:
这么说前者是在前级flash结构中采用的比较电平?1.5bit的吗?
引用 网友D:

非也,前者说不清楚。
1.5bit只需要2个比较电平。

网友:
能不能搞清楚它用的DAC是什么形式?你所谓的电压是不是经过了shift? 还有就是 最后一级2bit  1.5bit其实都无所谓的,误差是可以忍受的

网友:
我用三个比较器+1vref/4, -1vref/4, -3vref/4.。。。。

网友:
能不能搞清楚它用的DAC是什么形式?你所谓的电压是不是经过了shift? 还有就是 最后一级2bit  1.5bit其实都无所谓的,误差是可以忍受的
引用 网友E:

为啥无所谓?

网友:
最後一級,因為是2B, 所以是從-VREF到+VREF分成四等分, 就是 -VREF/2  0 +VREF/2 (3個比較器) .
前級如是1.5B, 那就是 -VREF/4, +VREF/4 (2個比較器)

网友:
2楼的名字abcsilicon和4楼的名字bcdsilicon
are you brothers? hehe

网友:
2楼的名字abcsilicon和4楼的名字bcdsilicon
are you brothers? hehe
引用 网友F:

we are the same person ==> goodsilicon

网友:
最後一級,因為是2B, 所以是從-VREF到+VREF分成四等分, 就是 -VREF/2  0 +VREF/2 (3個比較器) .
前級如是1.5B, 那就是 -VREF/4, +VREF/4 (2個比較器)
引用 网友G:

是啊,就是这样啊。

网友:
这个有什么奇怪的,阈值电压在不同的论文里不一样。我记得都是同一个设计的阈值电压时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