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手帮我改一下程序 在线等

楼主(2010-05-06):
需要完成的功能:
//设置电机控制p2.5口为PWR信号输出,p2.6口为方向控制输出,p2.7口为驱动器使能端
//程序设置为开机送进脉冲信号驱动步进电机主动,延时,步进电机完成方向转换,循环测试。

#include"includes.h"
void main()                          //实际测试流程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停止看门狗WDT,不使用内部看门狗定时器。
  P2DIR |= 0x70;                     //设置P2.5口p2.6口p2.7口方向为输出。
  CCTL0 = CCIE;                      //设置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中CCIE位为1,CCR0捕获/比较功能中断为允许。
  CCR0 = 50000;                      //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CCR0初值为5000。
  TACTL = TASSEL_2 + MC_2;           //设置定时器A控制寄存器TACTL,使时钟源选择为SMCLK辅助时钟。
  _BIS_SR(LPM0_bits + GIE);          //进入低功耗模式LPM0和开中断

   for(;;)
       {
         __interrupt void ENA();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 //输入连续脉冲信号 驱动步进电机
        int i=50000;                  //软件延时
         do(i--);
         while(i!=0);
         __interrupt void change_direction(); // 步进电机转动方向改变
//      P2IFG=0;                              //清中断
       }
}
//定时器A 中断服务程序区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2OUT ^= 0x10;                    //P2.5口取反输出
   CCR0 += 50000;                    //重新载入CCR0捕获/比较数据寄存器数据
}
__interrupt void change_direction(void)
{
   P2OUT^=0x30;                      //P2.6口取反输出 完成方向转换
   CCR0 +=50000;              //重新载入CCR0捕获/比较数据寄存器数据
}
__interrupt void ENA(void)
{
   P2OUT=0x40;                       //P2.7口输出高电平使能
   CCR0 +=50000;
}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