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reset的时序分析

楼主(2010-05-06):
大家看看啊

网友:
这是什么cell啊这么大的tran。。。。。。。。 1# ckzuan

楼主:
是的啊 我个人觉得是异步复位 是不是应该设置为false_path啊 还有面有个library recovery time 一般报告里也没有的

网友:
对reset这种同步逻辑中的异步信号,STA也是可以进行时序分析的,分析的方式和同步逻辑setup与hold相类似,但是叫recovery time和removal time,具体的概念可以查看PT fundmental user gui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 那一般这种violation是不是在综合时就不管了啊?

网友:
set_dont_touch一下!

网友:
Please check if you have set correct max_fanout ,  max_transition during synthesis step. here you could you you have a huge load

网友:
狂顶,只能先学习了

楼主:
7# lemonwait 您说的DRC一些合适的值是不是来自单元库啊 需要get_attribute一下 然后再根据这个标准来设置一些合适的值 即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