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_ADE

楼主(2010-05-06):
求助大家,Cadence_ADE里 ,想分开看多个叠加在一起的波形,选择strip来分开,却最多只能看到2个波形窗口, 请问怎么设置来看多个波形窗口?原来能看6个的~我随便拖了下波形就变化了

网友:
双击波形图,会弹出一个图形属性的说明窗口,在这个窗口中有这样一个选项"strip chart visible rows",想一起看几个就在这里写几。

楼主:
双击波形图,会弹出一个图形属性的说明窗口,在这个窗口中有这样一个选项"strip chart visible rows",想一起看几个就在这里写几。
引用 网友A:

谢谢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