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stro中LEQ以及ECO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5-06):
没找到全称,还望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eco=engineering change order
leq,不知道。。。。

网友(2012-03-15):
“ECO” is an old term which stands for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 In the early days of circuit
design, if a change needed to be made to a part of the design that was already defined or specified,
you would fill out an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 form and have it signed off before making the
change. Even though most companies no longer use ECO forms, the term is still used, and refers to
design changes late, or near the end of the design ph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