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batnet和各位大虾:很多论文都提到当斜坡补偿过剩时,电流模向电压模转变的问题!

楼主(2010-05-06):
Hi batnet
问题如题,小弟不太明白从哪个角度去理解这种观点,能否给点指导和文章参考。
不胜感激!

也请各位大虾指导!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10-06-18):
同问,个人猜测是不是因为斜坡补偿过大,就可以忽略电流采样信号,这样就等于误差放大器输出直接与一个斜坡补偿信号即一个锯齿波比较,这样就是电压模式了。不知理解的对否?

网友:
旁观中,等高手做答。

网友:
偶也是这么理解。不知高手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网友:
同问,个人猜测是不是因为斜坡补偿过大,就可以忽略电流采样信号,这样就等于误差放大器输出直接与一个斜坡补偿信号即一个锯齿波比较,这样就是电压模式了。不知理解的对否?
引用 网友A:

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

开关电压源的电压模式和电流模式,这两个名词放在一起,互相比照有些不恰当。通常讲的电压模式其实是“利用锯齿波的脉宽调制”加上“输出电压反馈”模式,输出电压(采样反馈)决定锯齿波的阈值电压来触发开关,并不是那种只看输出电压纹波的Bose loop模式。通常讲的电流模式,则是“电感峰值电流(或平均电流)调制”加上“输出电压反馈”,输出电压(采样)决定电感电流的阈值来触发开关。所以,电流模式如果要叫“电流模式”,电压模式也许该叫“恒定锯齿波(斜率)模式”?

网友:
4楼说得对

楼主(2010-09-09):
谢谢楼上几位!特别是版主和4楼的!
最近我在查建模方面的资料是,发现Ridley老师在这方面也给出数学上的推导和解释,如多大家有兴趣可以去ridley的网站上看一下他的PHD论文,我相信对大家帮助会很大。我们论坛里也有。

网友:
通过Ridley的模型可以获得多大的斜坡可以导致电流模式变为电压模式,可以有个量化的概念。

网友(2012-08-07):
什么样的补偿   会导致斜坡补偿过剩呢?

网友(2020-04-12):
引用 网友A:
同问,个人猜测是不是因为斜坡补偿过大,就可以忽略电流采样信号,这样就等于误差放大器输出直接与一个斜坡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这个斜坡补偿的电压斜率是采样电流斜率的多少倍时才会变成电压模呢?

网友B:
根据Ridley的模型,电流模式可以看成有三个极点的模型。一个低频极点和一对在1/2开关频率的共轭极点。斜坡补偿的加入会将1/2开关频率的一对共轭极点变成一个向低频和一个向高频移动的一对极点。斜坡补偿加入的越大,极点移动的距离就远。当斜坡补偿使得向低频移动的极点移动到了和原本低频极点相近的位置时,从Bode Plot上看就变成了电压模式。
从物理意义上看,我也赞同4楼的观点。当斜坡补偿的幅值或者斜率远大于电流反馈信号的幅值或者斜率时,电流反馈新在PWM比较器端的影响就非常小了。当忽略电流反馈信号时,其等效的工作模式就和电压工作模式一样了。

网友(2020-12-15):
引用 网友B:
根据Ridley的模型,电流模式可以看成有三个极点的模型。一个低频极点和一对在1/2开关频率的共轭极点。斜坡 ...

谢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