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于超再生接收器疑问

楼主(2010-05-06):
各位前辈大家好

最近在研究超再生接收器的电路
原理部分大致上了解
不过看到网络上流传的一份module的电路
有点不了解他的架构
通常熄灭周期是由RC放电的时间决定
可是由图来看只能猜测是R4C4(不确定对不对)
C4并没有接地而是接到RF放大器输出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C5只是一般的DC隔绝交流耦合电容吗,有其它的功用吗?

因为我需要比较宽带的应用
有找一个datasheet如附件第九頁(4MHz-95dbm)
但以我的想法来说
如果有大的接收频宽(noise较多)
通常sensitivity(可接收input最小准位)就会比较差
所以这spec.是可信的吗?若以超再生的电路是有办法达成吗?

若以这个电路图
接收的中心频率已经调整好(433MHz)
是去调整熄灭周期就可以达到较好的sensitivity?
或者还有什么可以调整sensitivity的方法

小弟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1-08-14):
熄灭周期是由R9C11确定,C4是耦合高频信号过来,接地了信号怎么过来啊。C5是耦合部分熄灭振荡回基极,作用是在信号幅度高时提高基极工作点,让振荡建立更快。提高灵敏度除调熄灭周期,还有就是降低电路噪声,隔离高频影响。
我也是刚学这个,需要一些双极的IC电路结构,不知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