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schematic上annotate 出节点电压的位数

楼主(2010-05-06):
用 ADE spectre 跑完DC 。在电路图上annotate出dc node voltage时,电压的有效位数在哪里可以设呢?
我在ADE的simulation options 里面设了ANNOTATE OPTIONS digits=3,
和主目录下的.cdsenv文件里面设了spectre.opts    digits    string  "3" 都没有用,show出来的电压都是小数点后面有5位。
哪位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icfb的命令栏中键入  aelPushSignifDigits(3)
括号中的数字就是位数

网友:
麻烦一下,ADE仿真波形当前窗口strip多个波形的命令是什么~? 比如我一共
10个波形,点击strip按钮当前窗口最多只能看到上下排列的2个波形,其他的要
拉滚动条才能看~能不能改命令让当前窗口能看到多些的波形呢 ?

网友(2010-11-16):
回复 网友B:

    终于找到答案了

网友(2014-08-06):
终于找到答案了 话说有没有 在GUI里的选项啊?

网友(2016-05-25):
回复 网友B:

   很有用、、、、、

网友(2019-08-06):
解决了问题,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