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erilog 导入总是不成功,是不是设置问题呀?

楼主(2010-05-06):
就是想把verilog转成functional以及生成symbol,但导入后总提示“+w 26 Library(sample) not initialised in the database”,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ref lib中去掉sample库试试呢?

网友(2011-04-07):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A(2018-09-11):
你好,请问您这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能生成symbol,但仿真不了,这是什么原因。
ERROR: Netlister: unable to descend into any of the views defined in the view list: "spectre cmos_sch cmos.sch schematic veriloga ahdl" for instance I4 in cell yyf.
ERROR (OSSHNL): Error(s) found during netlisting. The netlist may be corrupt
or may not be produced at all.

还望指教!!

网友(2023-10-08):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您这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能生成symbol,但仿真不了,这是什么原因。
ERROR: Netliste ...

您好,请问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