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0-05-06):
这个是8进制计数器,我怎么保证计数器bit_cnt运行到0就停止啊,我这个计数器bit_cnt为0的时候才有结束信号,但是bit_cnt还是会减1,变成f。
请大侠指教一下,急用
always @(posedge clk)

    if (ld)
             bit_cnt <= 4'h7;
    else if(cycle_pulse)
       bit_cnt <= bit_cnt - 4'h1;
    else if(bit_cnt == 4'h0)
           byte_done <= 1'b1;
         else
           byte_done <= 0;

网友:
你是不是应该把判断放在前面....
always @(posedge clk)

    if (ld)
             bit_cnt <= 4'h7;
    else if(cycle_pulse)
           if(bit_cnt == 4'h0)
               byte_done <= 1'b1;
          else
              byte_done <= 0;
    else
       bit_cnt <= bit_cnt - 4'h1;
这样的话,是不是判断的优先级较高,这样就可以了吧。你试试看看吧

网友:
ls说的是。或者你可以用另一个always来判断bit_cnt状态,为0则byte_done输出1。

网友:
把判断放前面就好了 if 逻辑有顺序的

网友(2010-07-14):
主要是来得留一下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ld)
             bit_cnt <= #1  'h7;
    else if (bit_cnt == 'b0)
         bit_cnt <= #1 'b0 ;
    else
       bit_cnt <= #1 bit_cnt - 'h1;
end

wire     done = ( |bit_cnt == 'b0 ) ?  'b1 : 'b0 ;

always @ ( posedge clk )   begin
    if(  done   &&  cycle_pulse )
           byte_done <= #1   'b1;
    else
           byte_done <= #1   'b0;
   end

不知道理解错没有

网友:
if有优先级,注意这点就好了

网友:
建议lz改一下代码结构,count和end不要在有一个块产生,形成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