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 active load

楼主(2010-05-07):
各位大侠问个比较白痴的问题
为啥用pmos做共源极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而不是用nmos

网友:
首要原因pmos是没有体效应。。。

网友:
NMOS在上面?怎么想都不对!
上面的NMOS的Vgs被短路,不会倒通!

网友:
各位大侠问个比较白痴的问题
为啥用pmos做共源极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而不是用nmos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恒流源偏置的话,p管的等效电阻要比n管的大,增益就高;还有就是没有衬偏效应

楼主:
自己想了一下 我觉得可能的原因是pmos 的输出阻抗是ro(1+gmro)  nmos是1/gm  所以用pmos 会得到比较高的输出阻抗
pmos rout= ro1//ro(1+gmro)  nmos 是ro// 1/gm

网友:
nmos怎么做恒流源负载我不知道,应该不行吧,nmos在上面如何保证VGS不变?而pmos管可以作为恒流源负载,因为VGS是固定的(vdd-VG),输出阻抗为ro。

网友:
回复 网友B:
Pmos做输入NMOS就可以做恒流源负载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Pmos做输入NMOS就可以做恒流源负载了吧
引用 网友C: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