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DDN管子的cdl输出问题?

楼主(2010-05-07):
设计中有LDDN/LDDP的管子,cdf中没有相应的设置,转出来的cdl网表中nmos model名就是n,如果要转出像MM01 D G S B n $LDD[N5] W=.. L=..这样的网表,cdf应该怎么修改?已经dump出cdf,但不知道怎么去修改,忘解答。谢谢

网友(2010-08-13):
同问啊,急求解决!!!!

网友:
现在人气不旺啊,没人回答,只能自己摸索。。。。。。。
总算找到答案了——共享:

copy一份nmos或pmos,用来作为LDDN/LDDP
在CDF中添加参数lddType= mode name
在simInfo里面auCdl中propMapping添加LDD lddType

网友(2014-04-02):
如果设了LDD,那器件的源漏则会自动区分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