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反向器问题

楼主(2010-05-07):
在PAD上用二极管做的保护电路,如下图所示,图中两个管子的漏区做的很大,请问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
漏区做得宽 寄生电阻大
这样ESD发生时 二极管能更好的发作作用
提供低阻抗通路 泄放电荷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同意2楼观点

网友:
栅越宽,管子的电路驱动能力越强,因而管子宽电阻会变小,而不是变大,电阻和宽度成反比,长度成正比。因此上面lz后面说的对,前面就不对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0-07-05):
Usually diode is not necessary, as MOS transistor can provide ESD protection by itself.
(it has parastic diode).
Large space (need follow ESD rule) in drain side is to provide ESD, some resistor in drain side
can help to trigger snap back of mos.

网友:
没错 2# ayowala

网友(2010-12-21):
完全同意

网友:
同意,网络真是好东西,新东西很多,信息很多

网友:
漏面积做的大,可以有较大的Rd,可以有效地提升MOS元件对ESD的防护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