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PIC单片机的AD转换

楼主(2010-05-07):
请教各位老师,我想测量两个电压的比值,这两个电压都是实时变化的,需要测它们的实时比值,能否将一个电压作为参考电压输入RA3,另一个作为模拟输入电压输入RA0,求取RA0对RA3的比值。初学PIC,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请指教。

网友:
不可以。你的方法结果=RA0-RA3,而不是RA0/RA3。
PIC ADC采用的是逐次逼近型ADC,此种ADC在进行AD转换时需要比较大小,此时就需要一个参考电压。

网友(2010-07-13):
不可以,采集的值不稳定的

网友(2010-10-24):
回复 楼主:

     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