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各位一个hspice仿真不收敛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0-05-07):
仿真后报出的错误如下
**error**  internal timestep too small in transient analysis
          time =  4.85195D-09;  delta =  4.00000E-15;  numnit =  2329
我的OPTION是这样描述的,网表是我用cadence导出的,按照一些文献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OPTION POST
*.save
*.OPTION  INGOLD=2 ARTIST=2 PSF=2
+        PROBE=0
.END
第一次用hspice来仿真电路,之前用同样的工艺和方法可以成功的仿真一个反相器的瞬态,现在仿真一个较大电路时出现了不收敛的问题。我想请教板上的各位,mos的工作状态(饱和,截止)会影响仿真收敛性么?(我个人感觉应该不会吧,求证)
电路的连接应该没有问题,同样的电路用spectre可以完成仿真。另外仿真输出的网表里给出了不收敛的节点和器件:
hspice diagnostic for nonconvergent nodes and elements

                        node    subcircuit       old       new      error
                        name    definition    voltage   voltage   tolerance
                     (xi0.net2) csa_core_g   601.625m   597.878m    5.749
                    (xi0.xn1.b) nch_convbf   -13.180m   -13.888m   11.086
              (xi0.xp1.mpch:if) pch_convbf     1.119      1.132    11.523
              (xi0.xn1.mnch:if) nch_convbf   -13.180m   -13.888m   11.086
     total voltage source power dissipation=    6.3456m       watts

**** mosfets
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通过对这些不收敛的地方进行设置能够解决问题呢?
非常感谢,欢迎大家指点!

楼主:
第一次用hspice做项目
而且用的是一个不太成熟的工艺,请大家多指教

楼主:
坐等回答

网友:
错误报的不是瞬态分析步长太小?

楼主:
但是修改步长变大或变小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A:
gmindc=1e-14, method=gear
试一下

网友:
今天刚下了个文档,看能不能帮你

楼主:
谢谢楼上的文档
我研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电路有没有接错,或是悬空的点

楼主:
各位,我在电源VDD上加了一个上电过程,然后问题得到解决,可以顺利的仿真。
我还想请教下各位,为什么对电源信号加一个上升过程能够解决收敛的问题呢?
敬请讨论!

网友:
电路有没有接错

网友:
.option 中添加语句 gshunt=1E-12

网友:
一般直接加电而没有上电过程时很难收敛的

网友:
研究研究, thx

网友(2010-06-24):
你得先说你模拟的电路是个什么类型,碰到不收敛以后最好的方法是gear+trap,不知道hspice是不是支持。还有个lto(local truncation error)的选项,那个控制了收敛性和精度的矛盾,把它改大能让电路容易收敛但是精度下降。还有个tolref选项,把那个改成local的值。也会使电路容易收敛。

总之Hspice的收敛条件只是error<abs+lto*tolref,没有KCL和KVL,当碰到简并点比较多的电路时就是很操蛋,希望你走运吧。

网友:
各位,我在电源VDD上加了一个上电过程,然后问题得到解决,可以顺利的仿真。
我还想请教下各位,为什么对电源信号加一个上升过程能够解决收敛的问题呢?
敬请讨论!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在激励改变的瞬间,会自动改为back-euler的方法,该方法收敛性奇差。如果你的激励没有加上电过程,那么在某一个时间点你得电源有两个瞬间改变的情况同时发生。(0->0+, 上升到稳定值),back-euler对这两个点的运算更加吃力,所以容易碰到收敛性问题。

网友(2010-11-27):
新手上路 多看多学

网友:
剛好可以參考一下
之前也碰過類似問題
多謝!

网友(2011-04-06):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2-06-27):
学习了,也谢谢那个分享pdf的哥们
我现在在跑一个电路有上电过程,有电容初始值,但是以依旧没法出结果,吧最后驱动级中的一个电容删掉后整仿时间从4.5ms变成70ms,这是个什么情况,求大神指教

网友:
谢谢啦,我现在在跑一个电路有上电过程,有电容初始值,但是以依旧没法出结果,吧最后驱动级中的一个电容删掉后整仿时间从4.5ms变成70ms,这是个什么情况,求大神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求教大神,gshunt=1E-12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教gear+trap具体怎么写,写到哪,小弟新手,加了上电过程也不行还是too small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个gear知道怎么弄了,还有个小问题error<abs+lto*tolref中的abs,lto和tolref怎么改,也是.options abs/lto/tolref来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Hspice不太用,以前就是因为这个simulator做大功率开关电源的时候极其不易收敛而弃暗投明的选择了Spectre。所以Hspice的设置方法都忘了,呵呵。   不过我记得我那会儿Hspice是不支持Trap方法的,不知道现在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吧,依旧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吧,依旧感谢`

网友:
1.电路是否连接问题:是否冗余器件太多?
2.上述不能解决采用method=gear解决
3.采用为电路指定初始值
4.修改option中的迭代次数

网友(2014-04-02):
同样遇到该问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2014-06-07):
那本书太好了 赞一个

网友:
謝謝分享, 我得努力攒钱

网友:
     Do u have Hspice 2012 or 2010 license or patch  give the link pls.

网友(2015-06-03):
同求收敛问题

网友(2015-09-18):
我的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是连线原因,或者加上KCLTEST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2016-04-07):
我也不收敛,很奇怪

网友(2016-09-27):
这个small问题最近在开关电源仿真总碰到,服了

网友:
同样问题 修改激励源为pwl可以解决

网友(2016-12-05):
仿真不收敛,真头疼

网友(2017-11-27):
感谢,我也研究一下

网友(2020-09-11):
10年过去了,蛋疼的问题还是蛋疼

网友(2021-10-28):
引用 网友A:
gmindc=1e-14, method=gear
试一下

前辈厉害,有用

网友(2024-01-02):
遇到类似报错,试了一下加上  .option method=gear  可以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