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合适的verilog综合工具

楼主(2010-05-07):
我是designer,设计并验证自己负责的verilog module,不负责综合。
但是我想看看设计完的module在不带library时综合后的电路,即不需要具体的library的情况下,电路是什么样子,只看纯粹的逻辑。
用Verdi的nSchematic可以看,但有些verilog描述在nSchematic 并不会给出电路,想请问各位我应该用什么工具看呢?
我的是ASIC设计,不是FPGA。

谢谢了!

网友:
  中新社北京5月8日电 (记者 张朔)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8日上午9时30分许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应邀出席即将在那里举行的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典。

楼主:
怎么中间有广告贴??
请版主注意哦!

还是我自己回复吧:
cadence 的RTL compiler为例:
rc:> set-attribute library /lib/*.lib
rc:> read_hdl test.v
rc:> elaborate
rc:> gui_show
不需带任何constrain file就可实现LZ的需求。

网友:
DC的HDL compile阶段出来的就不带厂家库

网友:
modelsim不行嘛

楼主:
楼上两位的方法都是可以的,谢啦!

网友(2010-06-09):
不知道楼主想要看到多细?
比如你写了a=b+c;
你是想看到一个加法器还是看到一堆and、or gate?
如果是前者,debussy不就结了?
如果是后者,如果与lib无关,意义也不大。

网友(2010-12-26):
工具使用

网友:
synplify也可以的

网友:
debussy就可以的吧

网友:
当然dc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写一个简单的综合脚本,用DC综合后看看就知道了!

自己写的代码能否综合通过还是需要保证的!

网友:
综合直接用xilinx的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2011-04-09):
cadence 的RTL compiler为例:
rc:> set-attribute library /lib/*.lib
rc:> read_hdl test.v
rc:> elaborate
rc:> gui_show
不需带任何constrain file就可实现LZ的需求。

网友(2012-02-19):
楼主想看到什么程度呢?如果看到一堆门逻辑堆砌,目的是什么?

网友(2012-05-20):
用DC,非常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