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ps 中 寄存器读写问题

楼主(2010-05-08):
在xps工程创建过程中,我选择了ddr2作为数据、指令、堆栈空间,我添加了自己的用户自定义ip,此ip中有几个软件可读写的寄存器,我在软件c代码中通过函数写那些寄存器时,写不进去,但如果我在xmd中单步执行就可以写进去;
先前我在xps工程创建过程中,选择芯片上的Bram作为数据、指令、堆栈空间, 一切都很顺利,读写都没问题,我用的是Sparta3an Starter board,
请问选择ddr2作为数据、指令、堆栈空间,在读写软件可寻址寄存器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呵呵,上次的LED解决了?

网友(2010-07-01):
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想用edk做一个最简单的应用:输出一个方波。
我的板子是自己做的,spatan 3a,xc3s200
我调用了了led-gpio   设置成4bit的(输出并没有led,仅作模拟用)
写了一个程序,如下:
#include "xparameters.h"
#include "xgpio.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xstatus.h"
#define LED_DELAY     100
#define LED_CHANNEL 1

int main(void)
{
        XGpio GpioOutput;
        XGpio_Initialize(&GpioOutput, XPAR_LEDS_DEVICE_ID);
        XGpio_SetDataDirection(&GpioOutput, LED_CHANNEL, 0x0);

        volatile int Delay;
        while (1)
        {
                XGpio_DiscreteWrite(&GpioOutput, LED_CHANNEL, 0x0);
                for (Delay=0; Delay<LED_DELAY; Delay++);
                XGpio_DiscreteWrite(&GpioOutput, LED_CHANNEL, 0xf);
                for (Delay=0; Delay<LED_DELAY; Delay++);

        }

}
下载成功,但是测不出来信号,输出一直是低。
请问您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么?
谢谢!

网友:
程序看着没什么问题,ucf文件应该没错吧

网友:
我定义的是4bit的led-gpio
ucf中无非就是clk、reset、i/o
clk应该是没问题的,i/o我只定义了前四个
reset管脚的定义有什么特殊要求么?
我的reset是随便找了一个i/o来实现的。

网友:
建议你检查一下硬件平台的定制过程,用它自动生成的外设测试程序跑一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