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2R DAC输出毛刺的去除

楼主(2010-05-08):
我用的是电压模式的 输出毛刺很大 有什么方法优化吗 主要是开关管的问题

网友(2013-02-19):
电路结构上调整或者加滤波!

网友A(2016-06-06):
不交叠时钟能够优化一下这种情况,但是效果不太好,还在找其他的优化方案

网友(2022-06-13):
引用 网友A:
不交叠时钟能够优化一下这种情况,但是效果不太好,还在找其他的优化方案 ...

是的呀,遇到同样问题,也用了不交叠时钟,改善很有限,特别是每当3bit同时切换状态(我是6 bit R-2R)时,毛刺脉冲很大而且宽度也不能接受。

网友(2023-06-12):
请问lz有好的解决方法吗?我这也有很大毛刺,滤波的话带宽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