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问题求助

楼主(2010-05-08):
请教几个问题啊,希望各位高手能解答。
    1.在lvs rule文件和source文件 *.sp文件中定义的电阻为三端器件,正负极都是poly,SUB是nwell,可是在做lvs check 的过程中,发现从layout中提取出的电阻为两端,和nwell的连接关系丢失。

    2.几个子模块,分别定义其pin,但是都放到顶层组成top cell的时候,pin丢失,这个怎么解决,是不是只能用 txt层打上lable,还是说有别的办法。

     多谢各位高手!

网友:
1.有两种做法:仿真用3端电阻,做LVS用2段电阻;如果用3段电阻在网表中就是子电路的形式,要做个等效,因为你的LVS文件可能是2端电阻。
2.子模块的pin在被放到顶层时已经没有PIN的作用了,需要你再重新打label定义顶层的PIN

网友:
补充,1. 毫无疑问,你的lvs rule此时只认两端的电阻...
一般的lvs rule都会定义两端和三端的电阻,建议你仔细查下lvs rule
,看是否有什么option选择两端还是三端.....
       2 . 同上.但是lvs rule 里面有相关option 可以使block level
的底层pin也有作用,但是不建议使用,这样会比较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