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找到两个数之间的最高有效位的差?

楼主(2010-05-08):
比如 8‘b01001010和8'b00001001 最高有效位的差是3。。。。

网友:
有效位差是什么?

网友:
位对准时,两个数之一中的,第一个不是0的数吗?不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
感觉是位对准后,不相同位中‘1’的位置

网友:
建议把
”最高有效位的差“ 的定义介绍一下
1# yestop

网友:
做个除法呗....
差1bit 商就是2
有余数就要+1位差

网友:
向左移位  最高bit做组合  控制计数器

网友:
如果在一个周期内实现,可能比较困难
多个周期实现的话,貌似办法挺多的,随便选一种资源占用最少的就行

网友:
不知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
不是很理解

网友:
把两个输入数据进行异或运算,然后利用异或结果的位数据作为计数器的控制信号,从高位到低位,当第一个位数据为1时,启动计数器;到第二个位数据为1时,停止计数器,并把计数器结果输出。其他情况下,输出结果全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