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2008 U2进入程序中出现错误

楼主(2010-05-08):
本人新手,请高手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
以前可以用的吧?
   这个应该是你的license文件被移动了,或删除了原因吧。
记得我以前也出现过一次,但是我是把放license的文件夹给删了。

网友:
应该是环境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2010-06-30):
之前我也遇过一次,完整移除后,再安装一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