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仿真问题

楼主(2010-05-08):
我用cadence spectre 仿真实验二输入与非门。。参考中科大的那个教程,怎么设置mos管的长宽比的时候出问题。。教程上是设置width = 2u length=0.5u。当这个length 我设置了仿真就出问题Effective length is less than or equal to zero.晕死,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发现length最低可以设置到2u,才可以仿真。1.5都不行。。而width就可以随便设置。还有点。我把length全删除了也可以仿真。到底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设置啊。。请大家懂的帮忙下

楼主:
就测试了一下。发现length的值比1.6大就可以了,我设置为1.60001的值就可以仿真了。而且输出的图形比较理想。这个为什么?难道pmos,nmos4之类的Length就最小值???

网友:
看一下你的model文件中Lmin是多少

楼主:
问题是AllModels文件里根本就没有Lmin啊~~

网友(2011-04-02):
确实length的值比1.6大就可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肯定是model设置了最小L的问题。

网友:
用的啥模型哦,竟然没有约束条件 估计是资料不全吧

网友(2013-09-12):
回复 楼主:

    楼主遇到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我现在也越到了这样的问题,求帮忙啊

网友:
这个是不是跟lmin无关,我把这个改小了。依然存在这样的问题啊
求大神解释帮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