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仿过运放的老手关于调两级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0-05-08):
最近在仿一个运放,在满足GBW和相位裕度的情况下,增益一直上不去,调了好久都只是在50~60dB之间徘徊,Allen书上讲的提高宽长比,减小尾电流的方法都尝试过,效果不明显,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建议.
      用的是IBM .13um的库,电源电压1.5V,沟道长度1um,运放的结构是经典的两级运放,p管差分输入,单端输出,带米勒补偿和调零电阻,负载电容1pF,指标是Gain>70dB,PM>70度,GBW=100MHz,其它指标不做限定

网友:
您不贴一个图上来看看,或是你的网表?
btw,ibm,0.13um的tox是多少啊

网友:
建议用3.3V的管子试一下,应该就能做到了

楼主:
回二楼tox=3.12e-9,手算的时候,Kn大概是95u,Kp大概465u,很郁闷添加不了附件

网友(点评):
上传的图不对劲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确定你的管子都在饱和区,
1尝试增加T5,6,7的L
2减少电流

楼主:
回三楼  指标要求要用1.5V电压
回五楼  我调下试试

网友:
回复6楼
1.5V的电压不代表不能用3.3V的管子。
这个工艺我用过,用3.3V能够有效增加ron,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回7楼,为啥3.3V的管子ron会提高呢,,IBM的库里面有普通的fet,还有lvtfet,lpfet,zvtfet等等,选择什么样的管子有什么诀窍么

网友:
其实主要是3.3V的管子是厚氧化层(52A),1.2V的管子是薄氧化层(22A)
你所提到的lvtfet,lpfet,zvtfet,分别是low vth, low power(high vth), zero vth。
这些管子往往有要单独付费的mask层,你要看你是否允许用了

网友:
另外,图中T3,T4的P管的衬底最好接在vdd上。

楼主:
非常感谢moorehuang的指点,换了3.3V的管子之后果然增益上来了,两个星期多以来的困惑终于解开了,开始还一直以为是自己手算有问题,压根没想到跟管子有关联.这回得好好做个总结.

回头我特地看了下库文件,普通nfet的tox是31.2A,nfet33是59A,这个只能说3.3V的管子vth要高些,还是不太理解这样如何使得nfet33的ron大于nfet

网友:
回复楼上,T3,T4还是衬底和源接在一起比较好,大的共模抑制比

网友:
楼主的这个指标的确是很高吧

网友:
另外为什么不采用调零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