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 作LVS时调用单元无法辨认pin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5-08):
请教大家,我使用assura做LVS时,底层电路做LVS时可以match,但是把底层电路做成模块,进行调用,pin找不到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顶层版图的各个pin用相应的label层标上即可

楼主:
我顶层的pin是用相同的label层,但是除了全局变量的pin可以辨认,其他的pin在版图上都报找不到.

网友:
有metal pin的定义层

楼主:
我采用的是pin层,但现我觉得问题好像是LVS验证的过程的问题,是否有一种LVS只验证顶层版图的对应关系而不关心底层的版图,所以不去找底层的pin,而另一种验证是从底层版图验证起,先找到底层的pin在逐步到顶层验证,这样找不到底层的pin就LVS不match.
呵呵,不知我吧问题描述清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