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大家问题!

楼主(2010-05-09):
我用for循环时,自己设置啦一个临时变量,是integer类型的,请问,他能综合吗?
还有,假如可以综合的话,和我定义一个reg类型的临时变量两者相比,哪个更好?麻烦大家啦!!

网友:
好像可以
如果for循环不是很大,reg我认为比较好

网友(2010-06-17):
Yes. From the hardware point of view, a logic synthesizer actually expands and duplicates the circuit in a 'for' statement. However, the data type of an 'integer' is 32-bit by default, while 'reg' is 1-bit.

网友:
只要循环次数是确定了的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