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启动电路如何仿真

楼主(2010-05-09):
请问如何用Cadence对Bandgap Reference的启动电路进行。

网友:
給一些initial condition, 跑tran 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不過附帶一句, 這是跟你的 startup circuit 設計有關吧 !

网友:
即使仿真了也不一定能起来

楼主:
最近就是启动电路出了点问题,跑工艺角时有的能正常工作,有的不行。

网友:
主要是让starup关断的时候工作状态近可能的接近实际工作状态。别bgp刚启动就关三tarutpup了,那么就会一直startup不停。

网友:
不懂問題

网友(2012-02-17):
用方波跑仿真。看瞬态仿真结果。

网友(2012-06-26):
要求DC时VDD从零开始,tran时也要从零开始

网友:
跑瞬态仿真。。。。

网友(2016-06-23):
能具体说说仿真方法吗

网友(2017-06-15):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跑tran,让电源从0开始上升,斜率可以分快上升和慢上升

网友:
跑瞬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