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PSK调制解调

楼主(2010-05-09):
请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下面的问题:
(1) x = [0 0 0 1 1 0 1 1];                 %   产生信源
       h = modem.pskmod(4):        %   产生调制句柄 ,相位偏移默认为0
       y = modulate(h,x)                           %   对信号进行调制
  得出 y = [1 1 1 j   j 1 j   j ]

(2) x = [0 0 0 1 1 0 1 1];                                   %  产生信源
       h = modem.pskmod(4,pi/4):             %  产生调制句柄,相位偏移为pi/4
      y = modulate(h,x)                                               %  对信号进行调制
得出 y = [0.7071+0.7071j   0.7071+0.7071j   0.7071+0.7071j    -0.7071+0.7071j
                            -0.7071+0.7071j  0.7071+0.7071j  -0.7071+0.7071j   -0.7071+0.7071j ]

      请问一下这两个调制信号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有什么图可以详细加以说明呢?
再此我就先说声谢谢了!

楼主:
我今天看了几次,才终于弄明白了。
对于第一个问题
     这里产生的信源必须是 0、1、2、3这四个数当中的一个,可以使用 randint(1,8,4)
     根据 h = modem.pskmod(4) 这个调制句柄,0 、1、2、3 调制后就分别变成  1  j  -1  -j
对于第二个问题
      h = modem.pskmod(4,pi/4),这里产生pi/4的偏移,0 、1、2、3 调制后就分别变成
       0.7071 + 0.7071j     -0.7071 + 0.7071j   -0.7071 - 0.7071j   0.7071 - 0.7071j
      这四个复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