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关于锁相环deadzone 的问题

楼主(2010-05-09):
我在做deadzone 仿真的时候,CP 的电流输入用理想电流源时没有问题,但是要是换成实际电流源是deadzone 仿真结果就变得很不好,请问是不是PFD的延时不够长呀?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谢谢指教!
仿真图形在附件里

网友:
是电流源失配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指的电荷泵电流失配吗?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我现在这个电路的电流失配在两端分别为1.3%左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吧?deadzone仿真是不是应该是一条直线才是正常的呀?谢谢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可以知道您的邮箱最好是qq等联系方式吗?初学锁相环,有些问题想向您请教,谢谢您!

网友:
仿真的setup是怎样的?

网友:
没做过这个 嘿嘿 不懂

网友(2011-04-07):
自对准多晶硅化物

网友:
你的charge pump schematic show yi xia

网友(2011-06-16):
请问你是怎么仿真死区的,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