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问题,向大牛请教

楼主(2010-05-09):
各位大虾, 能不能帮我理解一个下面的timing violation是什么意思:$setuphold<hold>(posedge CK :333NS, posedge SN :333NS,1.000:1NS, 0.500:500PS);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我是用NC_VERILOG做后仿时,报出来的timing violation,希望大虾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就是说你某个寄存器的保持时间不满足,我印象中好像应该还缺少一个实际值,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寄存器需要保持时间1ns,你的仿真结果只有500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