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关P.GRAY书上根轨迹的疑问

楼主(2010-05-10):
GRAY那本书上第九章讨论根轨迹时讲到了与负实轴夹角成45°时的根轨迹点,请问这点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以前看根轨迹时也没碰到过这个问题,请达人指教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GRAY那本书的根轨迹描述不是很全,建议找本专门的书

网友:
I believe it's equivalent to critical damping factor, which implies lowest settling time.

网友:
GRAY那本书上第九章讨论根轨迹时讲到了与负实轴夹角成45°时的根轨迹点,请问这点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以前看根轨迹时也没碰到过这个问题,请达人指教
引用 网友A:

对应damping factor=0.707, phase margin=63

网友A(2012-09-01):
对应damping factor=0.707, phase margin=63
引用 网友B:

    学习,受教了

网友(2016-08-06):
回复 网友B:

那不是45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