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UC3842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0-05-10):
我在用UC3842设计隔离电源时,由于用直流电压12V转换为5V,因此用12V直接用作UC3842的电源,可以吗?原理图见附件PDF,请各位大侠帮我看下并提出修改意见,谢谢!

网友:
不行,欠压保护点大于12V的。没看你原理图。

楼主:
谢谢gosbs 的回复,昨天一直忙焊板,没有看到回复。我现在改成了UC3843来做,因为我们没有做过电源,老板要求只要2绕组的变压器来做。请问我这种情况下用反激还是正激好?

网友:
应该可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