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几个问题

楼主(2010-05-10):
为什么一个时钟信号驱动许多门,则这个时钟信号的边沿会很差?
插入Buffer就可以驱动更多的,为什么?

网友:
容易受到信号反射等的影响而劣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笼统,不过还是谢谢你。期待好的解释。

网友:
时钟信号驱动很多门,边沿会变差的原因是充放电能力不足造成的。
大家都知道,时钟信号驱动的门是存在寄生电容的,所以时钟信号必须有足够的充放电
能力才能使边沿上升和下降时间比较短,否则就会变得比较长。

插入Buffer,就是为了增大信号的充放电能力。

网友(2010-11-26):
恩,4楼的解释很到位,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