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formal verification和model checking的问题

楼主(2010-05-10):
个位大虾,问个问题:formal verification分为两类:model checking & equivalence checking。后者很容易理解,model checking 始终不太明白。可以这样理解吗?比如说一个IIC模块,用SystemC做了建模,而且已经保证它是正确的,然后RTL写完之后不用动态仿真而是直接把RTL和SystemC的模型做对比,如果行为一致刚说明RTL功能正确。这么理解对吗?

楼主:
2# jinzhao 谢我干嘛啊,我是在问题,请不要在这里灌水好吗?有专门的水区

网友:
model checking,模型检验
我觉得是用以一种符号模拟语言来描述被测设计,以及属性,再通过算法验证。
比如:http://www.cs.technion.ac.il/~ss ... mv/NuSMV.tools.html
NuSMV is a model checker that verifies finite state systems written in a language that is designed to allow the description of such systems, ranging from completely synchronous to completely asynchronous.
It is a reimplementation and extension of SMV, the first model checker based on BDDs.

网友(2010-06-11):
你对model checking的理解不对。

model checking的工作过程是:电路的形式化模型+性质,共同作为模型检验器的输入,模型检验器会告诉你这个形式化模型是否满足上述性质,如果不满足则给出反例。

其中“电路的形式化模型”可以手工书写(如上面的NuSMV的介绍),也可以使用模型检验器直接读取RTL(它会读取RTL并转化为内部的形式化语言描述的模型)。
其中的“性质”,就是你要验证的功能点的形式化描述

网友(2016-09-07):
got lot. It's very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