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十万火急,请教LC-VCO后仿真问题!

楼主(2010-05-10):
我利用calibre对LC-VCO的版图寄生参数提取,生成calibreview利用spectre仿真,可是如果我只提电容,VCO工作正常,和前仿相比,频率变小100MHz左右,但是如果同时对电容和电阻寄生参数都进行提取的话,VCO就不起振了,只提电阻,也不起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版图布线的问题吗,第一次画版图,不知道是不是线布的太烂?那位有这方面的经验,请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
加粗一下wire,多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