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锁相环的一些问题,请懂的人解答一下!

楼主(2010-05-10):
现在我想用DSP做一个对电网频率采集分析的一个东西,需要使用一个锁相环跟踪电网频率,将锁相和倍频后将信号输出给DSP,作为AD的启动信号,在一个周期中采样256个点。一般的锁相环可以做到频率同步,相位差恒定(不为0),现在我就是想得到一个同频,相位差为0的锁相输出信号,不知道怎么实现,有高手帮忙解答一下么?谢谢。

  PS:现在我的想法是使用锁相环锁相后,再经过一个移相器进行相位调节,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还有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说可以通过配置鉴相器外围的(或是环路滤波)的一些参数实现相位差为0,现在挺乱的。
   我这个系统需求响应时间很短。

网友:
从锁相环传输函数分析可知:
(1)若锁相环中不带电荷泵(charge pump),这种结构的锁相环称为I型锁相环。
I型锁相环的特性:频率同步(理想情况下),相位差恒定。
(2)若锁相环中含有电荷泵(charge pump),这种结构的锁相环称为II型锁相环。
II型锁相环的特性:频率同步(理想情况下),相位差为0(理想情况下)。

网友:
因此,你只要采用带电荷泵结构的锁相环,就能满足相位和频率都同步的目的

楼主:
谢谢eezmc的解答,我去查了一下你说 的锁相环,确实可以实现同频同相,再次感谢,这个贴子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