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验证bipolar的fT

楼主(2010-05-10):
想通过仿真得到的增益与主极点得到增益带宽积GBW,发现好像GBW与指标中的fT差别蛮大的。请问哪位高手知道fT如何在cadence中仿真出来。

网友(2010-07-03):
ft是特征频率吧,即bipolar的电流放大倍数降为1的时候对应的频率,GBW则是以0.7为带宽的,不是一马事。
你把增益设置为1,对应带宽应该和截止频率相同,而不是特征频率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