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对复位信号的处理

楼主(2010-05-10):
请教各位大侠关于复位信号的一些问题:
1、dc时把clock,rst设为dont touch,dc就不对rst信号进行处理了,如果没有设为dont touch的话,dc会做哪些处理呢?
2、如果想把复位信号做成树的话,要怎么处理(dc、P&R)呢?

网友:
、如果想把复位信号做成树的话,要怎么处理(dc、P&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