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知道该发到哪,这里人气旺,就发到这里,技术大牛帮我看看

楼主(2010-05-10):
我的开发板上用到IDT416系列的SRAM,用StratixII EP2S90F1020C5控制SRAM的读写。步骤是每次从主机发一批数据到FPGA,FPGA将数据写到SRAM里,再读出来,发现读写几十万次后,读出的数据出错,大家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扎看???啥都没的,你叫人扎看?

网友:
传说中的软错误?

网友:
这个啊?建议您把送到SRAM的时钟反向!
还有就是加crc位!
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
能把现象再细说一下吗?SRAM应没这么高的错误啊,再有错误固定与随机相当重要.

楼主:
这两天一直在调这东西,增加读SRAM的地址持续时间后就好了,读写几千万次没问题是不是就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是器件有毛病的话,就是你的逻辑或者时序有问题。
建议自己构造pattern做现场测试,恢复出错现场,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把你代码等发出来给大家看看嘛,我用过altera的与SRAM,处理和你说的一样,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