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电感Q值的仿真

楼主(2010-05-10):
请教高手指导如果用spectre仿真得出电感的Q值随频率变化的曲线,十分感谢。

网友:
sp分析~   虚部比实部~

网友(2010-11-02):
对电感进行相应的SP仿真,看其ZP的实部与虚部,虚部值除以实部值得到的曲线就是电感的Q随频率变化图....

网友(2011-03-15):
回复 网友A:

    请问,应该采用几端口的SP仿真呢?端口的阻抗值是否会对Q值有影响?

网友:
差分的电感与单端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搞懂这个问题啊

网友(2011-04-22):
电感一端接地,一端接port,进行S参数分析,在S参数查看界面里,不要看S参数,要看Z参数,得到Z参数的虚部和实部的波形,二者相除就得到Q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