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用于PLL供电的voltage regulator问题

楼主(2010-05-10):
设计了一个voltage regulator,调整管为native NMOS,3.3V供电,产生1.2v电压给PLL core供电(包括PFD,CP,VCO),LPF中电容接voltage regulator产生的1.2v。voltage regulator设计的负载能力为40mA,PLLcore的电流RMS值大概在5mA。voltage regulator输出1.2V power ring上接一个10uF的电容。
仿真发现,voltage regulator产生的1.2v电压在PLL的up,dn都跳高时,被瞬间拉低大概1mV,而vcont会有约8mV的下跳。LPF的电容大概100pF。即便是PLL lock后,依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各位帮忙分析下,这个跳变会不会在输出时钟中引入reference spur?voltage reguilator上的这个跳变是可以消除的吗?vcont必须接1.2V。

网友:
I met this issue when design pll.
Yes, the regulated 1.2V's overshoot and undershoot will bring jitter to your pll, even bring unlocked risk...

suggestion:

cp's lpf  cap connect the regulated power supply, it may deduce the influence...

网友:
sorry, i miss your info about the lpf.

the overshoot and undershoot can not be avoid...

网友:
guan zhu yi xia...

楼主:
谢谢2楼的回复!
如果voltage regulator的波动会引入jitter,不是在帮倒忙?

继续请教该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折中方案!拜谢!

网友(2010-06-13):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问题不在PLL上,在你的regulator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PFD的电源分开,不要和VCO共用电源。

网友:
同意7楼的

网友(2013-07-04):
回复 网友B:
把PFD电源和CP分开会不会因为这两个模块电源不一样导致CP中开关管子vgs不同引起误差???

网友:
电源域要分开

网友:
看见别人做PLL VCO是单独供电的